请教AD转换为什么不对?

楼主(2009-10-10):
AD采样值保留9位,值范围0~511.
断开AD前级输入电路,直接加直流电压到AD输入口,采的值正确。

如果AD输入口前级电路保留,此时用示波器观察AD输入电压,发现基本没有电压输入,只有30~40mv的纹波,但这时AD采样值发现是256.我反复循环采样,但采的值一直是255或256或257这几个。

请教一下,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多谢。

网友A:
把你的前级输入电路粘上来看看啊!!

网友B:
用的什么A/D芯片?

网友C:
示波器坏了,变成交流耦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