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惑

楼主(2009-10-10):
这两个图都是阻容降压电路,在所有其他元件都相同的情况下,哪个电路最后的输出电路大?为什么呢?还请大虾们赐教

网友A:
第一个是半波整流,第二个是桥式整流

网友B:
输出电流?
c1同样电容值时图2大些,因为前者只有半个周期有效

网友C:
前一个图,VD1不能用齐纳二极管,要用普通二极管。

楼主:
maychang 老师,我不明白,为什么只能用普通二极管呢 ?

网友C:
用稳压管,输出电压不可能大于稳压管稳定电压。

网友B:
sijs

呵呵,
maychang,别人这么接就是为了得到“不大于稳压管稳定电压”的输出;P

实际上是 稳压值-0.7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