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programmer 无法烧写程序 急

楼主(2009-10-10):
我用mini programmer烧写24794片子(由于24794无XRES,所以烧写器上XRES端悬空),SDA,CLK,GND,VCC=5V,都与片子指定管教正确连接,模式选择的是power cycle ,可是为什么无法烧写程序,每次启动program的时候,电源就不停的在那边复位,一闪一闪,过一会就提示failed。急,望高手指点。。。。

网友A:
我觉得是硬件问题
你在仔细检查检查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问题解决了,是电源处的大电容对烧写时序产生了影响,去掉后就可以了,多谢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最近看了MINIPROG的烧写接口的定义,发现它的定义和USB的定义不一样。请问楼主是不是在设计自己的板子的时候需要设计两个接口,一个用于USB传输的,一个用于烧写程序的接口

网友C:
怎么大电容会对烧写产生影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