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导通问题

楼主(2009-10-10):
请教各位高手关于此电路控制的问题,5V时,OUT处输出,6.2VOUT处截止,但是我搞不懂,两个3904的导通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请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
新手,刚到一公司,不敢随便问老大,只好请教各位了,谢谢

网友A:
两个分压控制两个3904的导通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听你说了还是不明白,不知怎么分压控制呢??

网友C:
Q5Q4是两级直接耦合放大器。其导通截止两管是互补的。Q4导通时MOSFET也导通。

网友D:
我也新手

楼主:
请问Q4导通是指的Q4的C级和E级通了,直接电压都为0对吗?

网友E:
加5V电压的时候,Q5基极电压=VREF-5=5-5=0V,所以Q5截止,Q4基极电压=(5/57)*10=0.8V,所以Q4,导通。Q3栅极电压为0,所以导通,SO:VOUT=5V
加6.2V的时候Q5基极电压=VREF-5=6.2-5=1.2V,所以Q5导通,Q4基极电压=0V,所以Q4截止。Q3栅极电压为5V,所以截止,SO:VOUT=0V

楼主:
我刚刚实际测试数据如下:5V电压时,Q5基极电压=0.46V,Q4基极电压=0.59V
Q4集电极电压=0V,VOUT=5V
6.2V电压时:Q5基极电压=0.59V,Q4基极电压=0.32V,Q4集电极电压=5.7V,VOUT=0V,请帮忙分析一下,两个3904两中情况下的工作状态,谢谢,我就这里想不通

楼主:
实际情况是如8楼所说的结果,但是电压是这样算的?“Q5基极电压=VREF-5=5-5=0V”为什么,不太懂,请赐教,谢谢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这个图的两个3904的发射级都接地,好象不满足饱和导通的条件,请问,导通是如何实现的呢,新手今天大胆的问了,见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什么意思?

网友G:
建议:r24 = r27=10k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为何?

网友F:
回复 网友F:
什么意思?

我做个标记,好来找帖子啊。其实我感觉这个电路,8楼的已经分析的明白了。只是有一点不同就是Q4,Q5的基极电压跟你说的那个不一样。

楼主:
8楼说的结果和该电路的工作情况我想是对的,只是我 测试的结果跟他理论的不一样,我想知道这不一样该怎么解释,

网友H:
三极管只做开关管使用使CE导通。

楼主:
已经基本弄明白了,感谢各位

网友I:
8楼已在理论上分析得很清楚了!而楼主的实际测量有稍微不同,这应该就是理论和实践的不同了吧,管子的Vbe
那就得根据实际来了,就可能跟计算值稍微不同了,但关键是实现了导通与截止的开关作用!

网友J:
很現實的問題,理論總會與實際有些差距的.

這就是傳說中的缺憾美....

网友K:
我认为关键是3904的开启电压时多少?这这个图和楼主测量来看,3904很可能是0.5V以上,当加5V时,Q5基极电压=5/(10+1)=0.4545V,达不到开启电压,所以Q5截止。Q4基极电压=(5/(47+10))*10=0.88V,达到开启电压,所以Q4导通。Vout=5V。
同理,
6.2V电压时:Q5基极电压6.2/(10+1)=0.56V,达到开启电压,所以Q5导通。因此Q4基极电压极低,Q4不导通。所以Vout=0;

楼主:
支持22楼说法,说的非常针对,谢谢,问题的根本就在这里,

网友L(2009-11-20):
同意22楼,8楼中减去5v不知道什么意思,而且也没有考虑R27分压作用。
3904开启电压肯定是大于0.45v小于0.56v。方才满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