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卡器模块以及天线的选型

楼主(2009-10-10):
采用无源RFID卡,读卡距离要能够大于3m,而且读卡器要做成手持式的。
这是不是对天线要求很高?
有没有好的读卡器模块以及天线呢?

网友A:
3m还无源的,你的读卡器得有多大功率?

楼主:
我刚接触读卡器,也不是很清楚。
看到有公司做的读卡器用的是无源标签,读卡距离能够达到2m。
我想如果把天线做的稍微大一点,应该可以减小对读卡器功率的要求吧。

网友A:
2m的无源标签,个头不小吧

网友A:
有一种2m的无源标签,没有ID功能,跟声磁的原理差不多。

楼主:
主要是成本问题,用有源标签的话,一旦标签数量多,成本也太大了。

楼主:
如果把无源标签内的线圈匝数做的多一点,这样可不可以增大读卡距离?

网友B:
LZ对频率要要求吗?
用900M的话可以考虑奥地利微电子(AMS)的AS399X系列读卡芯片。
您可以到www.austriamicrosystems.com了解到AS3990和AS3991的资料。
手持式读卡器一般都是用线极化天线吧。在使用线极化天线的情况下,我们自己实测AS3991的读卡距离只有1m多,而AS3992的距离有7m。所以,我推荐的芯片是AS3992,这颗芯片要在本月底量产。我们现在有AS3992 DemoBoard。

关于900M的RFID,我们11月2日有一个Seminar(免费),11月3日有一个Training(免费),都在上海。由AMS原厂的工程师讲课(有翻译)。如果您有兴趣,请和我联系。下面是Seminar和Training的内容。

Seminar内容: (AMS原厂的人英文讲课,有翻译)
AMS company introduction

● RFID general overview
● RFID active vs passive;- our products
● UHF passive specialties read range and explain link budget
- RFID analogue Front-end  and reader input structure and requirements
- Multi reader environment
● Gen2 Protocol

● UHF Reader AS3990 Applications and reference Systems:
- Reader setup and configurations
- AS3990 Firmware overview
- AS3990 EV board introducing and demo.

● Demonstration and Q&A

Training內容: (AMS原厂的人英文讲课,有翻译)
Focus: Application training for UHF developers
Hardware:
general block diagram and needed external components.
passive components inclusive loop filter
crystal requirement
UHF specifics
    matching network
    balun
    circulator / coupler
    Power amplifier
layout rules
Guideline on hand solder a QFN64 device
What are the specific's on the reference designs and how they can help you to speed up the design
Software:
What the Software can do for us.- What are the features the are already integrated.
Layers of the Software
Host to reader Communication Interface commands
defines to tailor the Software
Needed steps for porting the software
GUI:
setup the compil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