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有叫声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9-10-10):
(无正文)

网友A:
可能是频率或者是和周边有摩擦。很刺耳那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开始用的1k频率,叫声很大,现在改为6k,叫声很小了,但是还有叫声。是不是频率越高越好呢?听说频率跟功率有关不知道关系怎么样。

网友B:
频率1k太低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把频率高到8k了还有叫声,比较低,是不是频率越高越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