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C9S08LG进入stop2节能模式问题

楼主(2009-10-10):
我现在使用 MC9S08LG单片机的 进入stop2 节能模式遇到了点问题,大家帮我看看
问题: 把其它模块都屏蔽了,1.不进入stop2,测出消耗电流约12mA,
                                  2.进入stop2,   测出消耗电流约0.21mA ,远远超出期望值

配置源程序:
SOPT1 = 0b01100011;//SOPT1 |=0b00100001;
    SOPT2 = 0b00000001;     //SPI filter enable

    //SOPT2_SPIFE=1;             //JRN 2009.10.9
    //SPMSC1 = 0b00000000;      //JRN
    SPMSC2 = 0b00000000;      //JRN
    SCGC1 = 0b00000000;
    SCGC2 = 0b01000000;
    PINPS1 = 0b00000000;
    PINPS2 = 0b00000000;
ICSC2_EREFSTEN=1;
    //设置stop2模式
    // SOPT1  BDCSCR   SPMSC1    SPMSC2   stop mode
    // STOPE  ENBDM   LVDE LVDSE  PPDC
    //   1      0      0    0      1         stop2

    //SOPT2_COPCLKS=1;
    //SOPT1_COPT   =1;

    //SOPT1_STOPE=1;
     //SOPT1_COPE=0;
    //BDCSCR 好像必须用WRITE_CONTROL写,不会使用,ENBDM在 normal reset就可以置零,不置零这里
    SPMSC1_LVDE=0;
    SPMSC1_LVDSE=0;
    SPMSC2_PPDC=1;

应该已经进入stop 模式了,各位大侠帮我看看是不是哪漏了,还有什么地方需要设置?谢谢!!!

网友A:
检查PPDF有没有置位。测电流时要拔掉BDM下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