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XD调试时变量值丢失!!!

楼主(2009-10-10):
小弟在用AXD调试程序的时候,发现有段程序的变量值出现丢失的状况。还请各位大侠帮忙分析分析哪里可能出了问题啊。
程序截图如下图所示。其中p2为紧接着p1的部分。整个程序没有问题。
变量值丢失问题出在p2部分。当进入p2部分的
if ((row_end_sign==1) && (row_distance >=MIN_INTERVAL))语句后,发现row_distance这个变量的值变为0xCDCDCDCD,也就是未赋值状态。但在进行该if语句的判断时候,该变量的值是正确的。row_distance这个变量为当前函数的一个局部变量。p1部分的语句和p2部分的类似,但row_distance变量在p1部分没有出现丢失的情况。

楼主:
刚才又调试了一下,发现只要if判断语句执行之后,row_distance这个变量的值就没了。p1部分也是这样,即p1部分的红点处的语句还未执行的时候,row_distance没有赋值,为0XCDCDCDCD。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变量初始化了没?你调试的时候,程序进else语句了么

楼主:
变量已经初始化了,程序也进入到else语句了,问题在判断完else后,变量值就没了。

楼主:
程序中已经对所有的变量值进行初始化了,但今天仔细的看了一下,发现有些变量在执行的时候并没有被初始化,这是什么原因啊 还请大大帮忙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