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制作简易机器人?

楼主(2009-10-10):
小弟想制作一个六足爬虫机器人,或者类似的也可以,用常见的原材料如木板、有机玻璃,另外打算从网上购买六个伺服电机,可是不会相关机械部分的设计,看了网上的作品用了14个伺服,感觉成本太大,想改简单一点,原理也没能看明白,机械基础不好,都犹豫好几个星期了,该怎么开始啊?

网友A:
还能怎么开始?CAD。。

网友B:
能报一下伺服电机型号吗,我也想做!

楼主:
WT317
特点:舵机可旋转0-120度,双向旋转,输出力矩3.5kg/cm,舵机输出力矩大
角度:0.12秒/60度。
重量38克;电源DC 4-5V;静态电流<500mA;
尺寸:55×41×19mm.
不知能否满足我的设计需求?

网友C:
汗~
咋把舵机叫伺服电机?

用舵机那就很简单了,你先把硬件、机械结构打起来再说。

网友D:
谁有舵机的驱动程序?
手头有个(三个脚,电源,地,控制脚),但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E:
尝试做一下啊 即使做不出来也会有收获

网友F:
我也想做..呵呵...要等我是高手了...要不去买个玩具小狗,,来操一把也不错..

网友G:
我们学校倒是有个多足机器人(几个腿我也忘了),要是有机会给楼主上个图

网友H(2009-11-22):
我也想试试,谁能教我啊

网友I:
制作一个六足爬虫机器人或者类似的,8位机肯定是不行的,要使用32位的单片机;要对六个腿的姿态进行控制,可能算法上要花点时间,想当年做了一个蚂蚁,两个人花了3个月,从本体设计到控制板制作,再到程序编写,最后搞行运行姿态的调试,那个累啊!苦恼啊!真是叫人抓狂!

网友H:
楼上的大侠,把做法告诉我吧,我谢谢了。qiwan10086@163.com
再多指点一下

网友J:
McGrawHill出版社有本书,就是将怎样使用microchip MCU 做机器人的,其中就有6足机器人的描述,包括程序, 结构图等等; 网上可以搜到电子版的

<<PIC Robotics
A Beginner’s Guide to Robotics Projects Using the PICmicro >>
John Iovine
McGrawHi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