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16F系列里面有100只脚的型号嘛

楼主(2009-10-10):
请问一下16F系列里面有100只脚的型号嘛
知道的麻烦告诉我

网友A:
呵呵,你上过MCHP的网站吗?

上它的网站,选型还是很方便的,以PIN数字为选型绝对目标比较少见,对成本控制十分不利的行为。

www.microchip.com.cn

楼主:
上啦 经常上
发现没有100P的
18F的到有

网友A:
PIC16确实没有看到有。

具体在这个页面:
http://www.microchip.com/ParamCh ... ng=en&pageId=74

呵呵,想办法自己用门电路扩展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