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km通信距离,有线传输如何达到20kbps?

楼主(2009-10-10):
光纤是一种方案。用铜线可以实现么?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A:
MODEM即可,简单便宜,最主要的是可靠

网友B:
中间有中继吗?没有的话还是用光纤吧

楼主:
MODEM?无中继能传多远?谢谢孙老师!

网友B:
Modem走电话线是有中继的,10km、20kbps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自己架线,10km无中继的话感觉20kbps比较玄乎,具体能传多远没有经验

网友C:
防雷是个问题

网友D:
如果略小于10Km,,试试CAN

网友E:
取决于环境
城市内直接用电话线
野外地形复杂用无线
厂区利用现有的工业网络(Ethernet, CAN, RS485, Others)
光纤通吃,看你用得起用不起

网友F:
用modem没问题,用轻型被浮线作为介质,20Kbps,可以达到10公里

网友F:
到网上查一下,有很多卖专线modem的,基本都符合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