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只用IAR了

楼主(2009-10-10):
IAR for arm的代码率比KEIL MDK高很多.
决定只用IAR了

网友A:
拭目以待。

网友B:
不是以前测试都是MDK的代码效率高吗?
只是因为MDK是一个close的系统,所以偶才8用。。。

网友C:
应该是mdk效率高

楼主:
比较一下两者编译的ucosII的就知道了。

IAR比MDK高效不是一点半点。

看看Micrium公司提供的UCOSII移植绝大部分是基于IAR

楼主:
以Micrium提供的基于lpc2148的ucosii的OS-Probe移植工程为例。(都是ARM指令集编译方式)

KEIL无优化编译:
Program Size: Code=39280 RO-data=400 RW-data=256 ZI-data=15992

IAR无优化编译:
24 028 bytes of CODE  memory
14 761 bytes of DATA  memory
    550 bytes of CONST memory

KEIL 1级优化
Program Size: Code=31744 RO-data=288 RW-data=248 ZI-data=15992

IAR低级优化:
22 640 bytes of CODE  memory
14 761 bytes of DATA  memory
    550 bytes of CONST memory

KEIL 2级优化
Program Size: Code=28244 RO-data=288 RW-data=248 ZI-data=15992

IAR Medim 优化:
17 744 bytes of CODE  memory
14 774 bytes of DATA  memory
    550 bytes of CONST memory

KEIL 3级优化(最高级):
Program Size: Code=28308 RO-data=288 RW-data=248 ZI-data=15992

IAR High 优化(最高级)
15 036 bytes of CODE  memory
14 738 bytes of DATA  memory
    550 bytes of CONST memory

可以代码效率方面,说差距巨大,
而对于精简指令MCU,代码大小,往往意味着执行速度大小

网友D:
我把ICCAVR下的一个程序移植到IAR EWAVR下,code空间缩小了近一倍,有点夸张。

网友E:
好像是keil的代码小,keil的好像是code+RO+RW,而IAR的好像是code+data

楼主:
KEIL小,LS怎么算的?
IAR的代码率比KEIL高效多的。

KEIL 3级优化(最高级):
Program Size: Code=28308 RO-data=288 RW-data=248 ZI-data=15992

IAR High 优化(最高级)
15 036 bytes of CODE  memory
14 738 bytes of DATA  memory
    550 bytes of CONST memory

KEIL 代码段28308   常量数据段:288  RAM变量:16240 (RW+ZI = 248+15992)
IAR  代码段15036  常量数据段:550  RAM变量:14738

同为最高优化编译,
IAR高效太多了,
真不知说KEIL代码是怎么算的?

楼主:
比大小看bin最直接

也可以看“readonly  code memory ”和“readonly  data memory ”之和,通常情况下是KEIL稍微小一点。

楼主:
不存在要看BIN的问题,
根本没必要。

MAP文件清楚的显示了代码段的大小,
IAR高效很多。

楼主:
比大小看bin最直接

也可以看“readonly  code memory ”和“readonly  data memory ”之和,通常情况下是KEIL稍微小一点。
引用 楼主:

KEIL 3级优化(最高级):
Program Size: Code=28308 RO-data=288 RW-data=248 ZI-data=15992

IAR High 优化(最高级)
15 036 bytes of CODE  memory
14 738 bytes of DATA  memory
    550 bytes of CONST memory

readonly  code memory:
KEIL 28308+288+248 = 28844字节
IAR  15 036+550          = 15586字节

IAR高效很多,
某些同志还是不肯接受啊,
难道连编译器也有FANS?

楼主:
实际情况是KEIL差很多,(实际上是RealView编译器差很多)

UCOS编译代码大小关系到ucos本家公司的切身利益,
ucos本家公司的移植,
多用IAR最能说明问题了,

网友D:
看bin文件的大小确实比较直接,但根据楼主的数据,keil的应该不会比IAR的小。

楼主:
Map文件和看BIN和不会有什么差异

网友B:
最近自己也测试了一下,确实IAR全面领先MDK。还好偶一直都是使用IAR的。
以一个项目代码,比较了MDK、IAR、Codesourcery G++ Lite
http://bbs.stmfans.com/viewthread.php?tid=5167&extra=page%3D1
不过对于我来说,MDK最大的问题是封闭的环境,并且免费版本不可用于商业项目的开发。

LZ对比过执行效率吗?

网友F:
用户喜欢IAR,但是芯片原厂喜欢MDK,呵呵。

网友G:
用户喜欢IAR,但是芯片原厂喜欢MDK,呵呵。
------------------------------------------------
没这种说法,几家半导体商的DEMO,都是IAR/MDK同时提供的.
而且有几家半导体商的其它芯片还是IAR开发的环境,要谈合作关系,肯定是IAR和半导体商关系密切的多.
每开发一个产品线,半导体商都是要付钱给这些开发工具商的.MDK目前还限于51/arm,IAR的手早就伸得老远了.

网友F:
呵呵,我的意思是MDK占FLASH多,芯片厂能卖高端些的芯片,当然喜欢啦。
要付钱给开发工具商?这个为啥?应该不一定。

网友H:
一直在用IAR..
430,8051,renesas,arm..感觉确实比较好用,另外那个license..;P

网友I:
恭喜楼主的选择是正确的

网友J:
以前用IAR做了一个项目,只要看门狗一动作(故意测试),系统跑的就出问题了。重新上电就好了。
后来把项目移植到MDK下面,没再发现问题。
从此再不用IAR。

楼主:
多可惜啊.
因为没搞清楚到底程序哪里出了问题,
放弃了一个高效编译器.

因噎废食啊

网友C:
KEIL 3级优化(最高级):
Program Size: Code=28308 RO-data=288 RW-data=248 ZI-data=15992

IAR High 优化(最高级)
15 036 bytes of CODE  memory
14 738 bytes of DATA  memory
    550 bytes of CONST memory

readonly  code memory:
KEIL 28308+288+248 = 28844字节
IAR  15 036+550          = 15586字节
-------------------------------
我没做过速度评估实验。但是我知道:
代码量不代表速度。这是最基本的优化原理。
编译器选项里面可以选速度优先,size优先,速度优先出来的代码肯定远大于size优先。
对于流水线处理器这是基本原理。
不要老拿单片机时代的计算方法来评估,那个时候没有流水线的。

网友C:
再说一句,据说(据说而已)rvds4.0的编译器是业界最高效的,mdk3.5以后版本用的就是4.0编译器。
我只是好奇,不知道哪位有空做下运算时间的比较。比代码量还是8位单片机的思维。
并且对于arm9和arm7是完全不一样的,arm9有icache,可以大大降低代码量对速度的影响。
我是做汇编优化工作的,pc和dsp上,arm9也稍微优化过。dsp代码量对速度影响很大,影响程度在50%-60%之间,但是不是全部影响。pc上的代码量影响很小,pc上主要影响是流水线和simd指令

网友J:
回26楼,恰恰是找到原因了,是IAR初始化C环境有问题。
IAR和MDK,C文件一样,只是启动的asm不一样。
后来在iar下面的启动asm里面自己加了个重新初始化的程序,就没有看门狗复位后跑不正确的问题了。
所以后来不敢用IAR了。

网友J:
27楼说的对,size小不能代表运行效率高,往往size大的反而运行快。
我之前也做过运行效率的比较mdk一般比iar最少快20%~30%。
不过我测试的程序是我们自己用的一个算法,比较片面。

网友K:
我想楼主的意思并不是比较两个编译器编译出来的程序执行速度。是在比较实现相同功能的代码量的大小,而实现相同功能的代码量的大小,将直接影响到产品的成本,尤其是对ARM7,cortex-M3之类对成本比较敏感的应用。

网友K:
29楼的朋友,能否把你所说的问题比较详细地描述一下,因为我也用IAR比较长的时间了,倒是没发现你所说的问题。个人觉得,看门狗复位与上电复位的区别是一个是热启动,一个是冷启动,SRAM中的数据初值不同而已,IAR应该不大可能有这么大问题,热启动的初始化导致程序没**常运行吧。

网友G:
IAR和MDK,C文件一样,只是启动的asm不一样。
后来在iar下面的启动asm里面自己加了个重新初始化的程序,就没有看门狗复位后跑不正确的问题了。
所以后来不敢用IAR了。
--------------------------------------
坦白说,你这样子的态度做产品,偶真不好评价什么.
无论IAR也好,MDK也好,ASM部分起码你要能看懂,虽然不一定能自己写.还真有人认为MDK/IAR提供的起动代码是万能的,估计又是"模板"流.........
这样搞产品,何其浮躁............

网友J:
回33楼:
阁下凭什么就认为我没看懂ASM部分?盲目的去下结论评价别人我看才比较浮躁。
IAR和MDK启动部分的ASM各有风格,MDK一般把一些硬件初始化的放在启动ASM里面。
IAR则所尽量把这些放在C中。要两个环境同时用,肯定要去修改一个ASM。
不知道阁下从哪一眼就看出“模板流”?还是阁下有火眼金睛?

网友G:
如果你稍微懂一点混编,就不会把ASM里面代码的错误认为是编译器的问题.
早一些的ADS基本上不提供示例的ASM,几乎都是由厂家各自完成的.是否这种开发环境当年连存在的必要都没了?
很明显是自己代码的错误,而认为是编译器的问题...........这个理谁也讲不清,这两东西有必然关系?

网友G:
IAR和MDK启动部分的ASM各有风格,MDK一般把一些硬件初始化的放在启动ASM里面。
IAR则所尽量把这些放在C中。要两个环境同时用,肯定要去修改一个ASM。
----------------------------------------
这种说法也不尽然,两者对初始化代码放什么位置根本没什么要求,也没什么习惯放C或者放ASM里.MDK的人机界面做的友好一些,减轻了编程人员的工作量.而IAR则大部分都需要自己写,无所谓把初始化程序放在C里或者混编里,完全看个人习惯.
不过两者都有不少例程.

网友J:
回33楼:你认为是ASM里面代码错误?你有证据?连啥代码都没看到就认为是ASM代码问题?你是大牛,来给我上上课吧,是什么代码出错了。我也希望是我搞错了。
要不您给我们这些小虾米细细讲讲怎么去写ASM也行呀。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比较的当然都是最大代码优化方式,IAR大幅度领先MDK

网友L:
做ARM如果上Linux, 就只有GCC了; 否则用IAR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H:
回26楼,恰恰是找到原因了,是IAR初始化C环境有问题。
IAR和MDK,C文件一样,只是启动的asm不一样。
后来在iar下面的启动asm里面自己加了个重新初始化的程序,就没有看门狗复位后跑不正确的问题了。
所以后来不敢用I ...
引用 网友J:

回:
原因应该是IAR 的启动代码里没有执行关看门狗的动作,而如果您刚好定义了一个很大的static类型的数组的话,IAR的这段代码会执行对这数组的初始化,而造成看门狗复位.
这个问题应该存在于iar for 430 的一个早期版本里的.这个问题早就已经被解决了.
您不该放弃如此优秀的一款编译器的.

网友J:
回:
原因应该是IAR 的启动代码里没有执行关看门狗的动作,而如果您刚好定义了一个很大的static类型的数组的话,IAR的这段代码会执行对这数组的初始化,而造成看门狗复位.
这个问题应该存在于iar for 430 的一个早期版 ...
引用 网友H:

抱歉不是您说的这个问题,我用的5.2的版本,后来出了5.3版本也测试了一下。
编译器有点问题很正常,MDK一样出问题,在两年前的MDK有个编译选项有BUG,我在KEIL论坛提交了问题点,KEIL的人员也承认了,说下一版本改进,结果下一个版本我一看是改了,但又把另一个地方改错了。

楼主:
到底是啥问题?

不要搞莫须有

楼主:
就算是编译器问题,也怎能描述具体一点啊!

IAR本来就不是像KEIL一样为每种芯片提供具体启动文件,
IAR提供的公共启动文件不适合你,
怎么也不能怪到IAR头上吧?

就算自己写一个启动文件又怎样?

能怪到IAR头上吗?

IAR比MDK好很多是不争的事实,越是数据结构复杂,程序越大,优势越明显。

一般用户32K以下的程序,逻辑不复杂,IAR领先还真不多,

要是编译同样的UCOS程序,差距就大了。

网友J:
就算是编译器问题,也怎能描述具体一点啊!

IAR本来就不是像KEIL一样为每种芯片提供具体启动文件,
IAR提供的公共启动文件不适合你,
怎么也不能怪到IAR头上吧?

就算自己写一个启动文件又怎样?

能怪到IAR头上吗 ...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没必要纠结下去了。
你非要认为我程序问题,我也没办法。你大可继续使用IAR。
正所谓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不能强求的。

网友M:
昨天没事把同一个程序移植到ADS1.2,MDK4.0,IAR ARM 5.4,比较了一下:
1,都不开优化,IAR 代码最小。MDK 最大。(BIN文件,IAR 是297K,MDK是303K.)差别不大。仅指我的程序。
2,开优化。 IAR 还是最小,ADS最大。
以上都是优化代码大小的,没优化速度。

优化都开了,编译超级慢。我平时是不开优化的。。。。
ARM芯片我都选的是大容量的。一般都是512K...

网友N:
mdk效率高

网友O(2014-04-04):
向大神请教个IAR编译报错的问题:Error[Li005]: no definition for "TimeSet" [referenced from D:\DBR_csy_copy\Debug\Obj\SysDataProcessingApp.o]
我查找了原定义所在的文件,并且在头文件中声明了此变量,在需要的文件中包含了此头文件,还是出现了这个错误,甚是不解啊,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