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16外中断问题请教斑竹

楼主(2009-10-10):
外部中断腿信号变低,也就是说外部中断信号已经产生了,并且中断允许是开的
可是程序却不进入中断程序,而是复位,并且报告的是操作非法地址复位,不知道
这个问题是什么原因。

楼主:
并且看门狗也是关闭的

网友A:
没有正确定位中断失量

楼主:
啊,外部中断矢量不是定位在FFFB的吗?难道不是这样定位的,汇编这样定位不知道对不对?
ORG   0FFFBH           ;外中断入口地址
JMP   VectorNumber_Virq

网友B:
楼主没看看中断的时候跳到你的中断程序里了吗

楼主:
我想是进了中断,还不止一次,而且还多次进入,原因可能是外部中断信号从低到高的变化时间好像比较长,可是就是这个仿真器就是抓不着,在中断服务程序设置的端点程序就没有在那里停过.说起这个仿真器也是奇怪,有时候在某个位置设置的了断点程序第一次运行在设置的这个断点停下了,然后把这个断点删除,但是再运行的时候程序还是会在那里停下来.

网友B:
进中断后你把中断允许关掉

楼主:
哦,意思是进中断先关闭中断允许,出中断服务程序再开中断吗?

网友B:
如果设置的是低电平中断,出中断的时候还是低那么还是会再进中断的,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问题,如果时间允许可以等待电平变高再出中断。

楼主:
怎么弄都不行,只有在那里加一个绝对的跳转指令(JMP)等待才没问题

网友B:
你用的什么中断?

网友A:
上面全是瞎扯.
好好看看数据手册和编程指南.不要把51的那一套放到这里.

网友C:
张明峰说得对,就是中断矢量表定义不对,跟51是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