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共模抑制比

楼主(2009-10-10):
为什么检测微弱信号要用高共模抑制比的放大电路?新手上路,多多包涵

网友A:
没听说过“检测微弱信号要用高共模抑制比的放大电路”。
楼主是否给个出处?

楼主:
是在一篇关于心电采集的**上看的:“由于人体皮肤阻抗比较大, 而心电信号十分微弱,且存在许多干扰信号, 因此前置放大器采用了具有高共模抑制比、高输入阻抗、低输入偏置电流、低失调电压和漂移、在低增益条件下具有稳定性的仪表放大器INA326[
2]。”

网友B:
那也不能说检测微弱信号要用高共模抑制比的放大电路,
只是针对心电信号而言的,因为心电信号的共模干扰远大于信号本身。

网友C:
为什么检测微弱信号要用高共模抑制比的放大电路?

大致同awey,如果信号源本身并没有什么共模电平,不一定要用高共模抑制比的放大电路,用了也是浪费。

一般的电桥电路会有较高的共模电压,但那些采用对称双电源驱动电桥的电路,就不会这样,就是有,共模电压也非常低。此时就不必用高共模抑制比的放大电路。

网友C:
另外,要注意共模信号(其实该叫它噪声)有交流的,此时所谓的“高共模抑制比的放大电路”不一定适用。因为通常的“高共模抑制比的放大电路”是指直流共模抑制比,而不是指交流共模抑制(比),且交流共模抑制(比)并不一定高。此时应注意放大电路的交流共模抑制指标。

楼主:
谢谢,懂一点了

网友D(2011-09-12):
我们怎么知道信号源本身所含共模电平的大小从而确定是否使用高共模抑制比的运放呢?
5# iC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