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smartarm2200问题请教?

楼主(2009-10-10):
1请问在smartarm2200中,程序中有设定pll,然后等待时钟稳定,为什么有时候可以,有时候一直在等待,是时钟不稳定吗?
2关于lpc2200的问题,按照教材上说的,开始地址是几个跳转地址,且和为0,可是我用keil写的程式开始的时候不是那几个变量,为啥还能运行?
3vpb设定地址在e0000000之后,这些地址的存储器是在片内吗?

网友A:
看看然后告诉你

网友A:
不过,相关的资料上应该有说明啊!

网友B:
您好:
1.有可能是外部晶振不稳定,但也有可能是电源不稳定。
2.程序是否执行是计算向量地址前32个字节的累加和是否为0,调试的时候不会判断,脱机运行时才会判断。
3.是在片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