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Studio 软仿真 老是跑中断,怪事!!!

楼主(2009-10-10):
之前一直用的好好的,不知道为什么AVRStudio 软仿真 突然 老是跑中断,
比如,只用timer0,定时1mS的中断,它就老跑timer0中断(在外面执行不到两条指令,又跳回中断),
但实际在板上跑,没有问题。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有些版本软件仿真是有问题的,
还有就是软件仿真时要把看门狗关掉。

网友B:
会不会是中毒了?

网友C:
重新下一个再试试

网友D:
是没清中断标志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