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解码问题

楼主(2009-10-10):
(无正文)

楼主:
这是我在红外一体解码1838上采集到的输出给单片机中断脚的电平

楼主:
那位大哥有没有什么好方法在中断后区分数据0和数据1呢??他们只是高电平的时间上有差异!!
9ms和4.5ms只是数据的头!

网友A:
判断两个下降沿的时间就可以判断0或1了

楼主:
关键是我不知道在下降沿来时进入中断时怎么记录下时间!!

网友A:
在中断中读定时器
方法1、定时器自由运行,这次中断时读定时器的值为T0,下次中断时读定时器的值为T1,两次中断的时间间隔为T=T1-T0(注意如果相减为负需要做定时器益出处理:T=T1-T0+256(8bit定时器,16bit定时器就加65536))。
方法2:每次中断做同样处理:读定时器值T(T就是两次中断的时间间隔),然后清零定时器(考虑精确的话可考虑加补偿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