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5V的稳压芯片

楼主(2009-10-11):
请教有否+5V的稳压芯片,类似1403是2.5V的稳压芯片,多谢!

网友A:
你可以到MAXIM的官方主页上看看
注意有串联型和并联型之分
http://www.maxim-ic.com.cn/

楼主:
你好,感谢回复。我需要一个+5V的基准电压给压力传感器的桥路信号供电,应该选串联型的还是并联型的呢?

网友B:
弱问,7805不行吗?

网友C:
串联型并联型只不过是接电路上的方法不一样而已.

网友D:
2.5V3.3V的见过,5V的只用过7805这样的

网友E:
学校刚出来用1805,工作后一直用TL431,对学习来说他们都可以。

网友F:
LM336-5.0
LM4040-5.0
等等

网友G:
2575       l4960  7150  等一大堆

网友H:
一直用7805

网友I:
可能还是431比较经济实惠,不过我一般的做法是可调电阻分压跟随后给桥供电,供电电压可以调整

网友J(2009-12-09):
大把,7805,如果要求高的话,用TD1410.实在不行,找我吧,我介绍给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