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晶振不起振问题,恳请大家解答!急!

楼主(2009-10-11):
本人所在公司产品(笔记本 Camera)所用到得晶振是贴片式石英晶振(线路图如附件),被客户投诉无法打开,拿回分析为晶振未起振(排除焊接问题),困惑现象如下:热风枪约100℃,直接对晶振加热3~4s,恢复起振;
对以上现象有怀疑电容问题,直接将C2、C3去除(外力,非加热溶锡去除),即会起振,但量测电容容值无异常,电容是NPO材质
鉴于以上现象恳请大家给点建议

网友A:
C2\C3为什么不一样大小。

网友B:
检测一下晶振的PPM值。你这种现象与起振电容无关。

网友C:
有压差吗?
过IR-Reflow了吧?
建议你将振送往对应或者专业的晶振厂商分析
我觉得只有两种可能情况

网友C:
俺也觉得和电容无关。。。
我们公司判断晶振好坏的最常用的方法就是把这颗怀疑为坏的crystal取下来,换到一个好的板子上面去看,是否出现一样的现象,再取颗好的换到这板子上面。再把坏的换回来再上上去,就是传说中的交叉验证。。。。
通常不起振的两边貌似都没有压差的~~
   给专业的厂商去测试下这几个值吧     DLD2:
        RLD2:        FDLD:        FL:   & RR  & C0: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一家晶振厂商的解答为气密性问题,另一家晶振厂商的解答为可能为模组上的晶振工作功率太大,导致失效

楼主:
谢各位的解答,一家晶振厂商的解答为气密性问题,另一家晶振厂商的解答为可能为模组上的晶振工作功率太大

但是有一点不明白的是晶振工作额定功率有限定吗(就我原理图上的那颗晶振),DATASHEET上都没有

网友D:
回复 楼主:
为什么上面用以个1M的晶振  干什么用的啊

网友E:
12M的话,应该不需要1M的起震电阻吧 .

晶体的话 ,工作后,2个脚的电压,或者说是从示波器里面看,幅度是不一样的 ,一个大一个小

网友F:
1、晶振品质问题
2、电容C2、C3的值怎么不同?C2比C3小,反馈量比较小,不易起振。

网友G:
不太熟悉,来个参考----原样照搬

http://www.jfvny.com/news/news_display.asp?newsid=348
如果我购买的并联晶体谐振器的附载电容(CL)为20pF,我怎样计算晶体振荡器中所需的外接电容大小?
新闻分类:常见问题  新闻来源:  发布时间:2007-4-5 9:49:46
外接电容可以通过下式近似计算:CL=((C1 x C2) / (C1 + C2)) + Cstray式中,Cstray是电路
中的杂散电容,通常为2~5pF。如果振荡频率偏高,外接电容应当大些,以降低频率;如果
振荡频率偏低,外接电容可以小些,这样可以将频率提高一些。附载电容为20pF的情况下,
通过上式计算的C1C2大约为27~33pF

网友H:
问题是R1、C2、C3的取值问题,要和晶体及振荡电路匹配才行,过激励和欠激励要务必避免,否则前者影响晶体寿命,后者不易起振。

网友I:
便宜的晶振确实质量很差的,我们也遇到过,不是电容的问题,电容用在晶振处,又不是高压,又是小电容,误差再大如50%,也就是20+10=30P,12M的还是会起振的,只是IC工作处理的频率不对了而已

网友J:
外壳不要接地,把晶振外壳悬空试一下!另外去看一下电容电阻的取值是否合理。

网友K:
我是卖晶振的:
1、电容太大,晶振会不起振,建议换成2个20PF的电容。
2、晶振质量问题,找厂家。现在好多厂做的都不测DLD了,这个问题很严重。
如有需要找我479063559TEL:13823697057
我深圳的

网友L(2011-12-06):
要晶振找我们,专业晶振制造商,上市企业,台系,日系品牌晶振代工厂,QQ:346580407 TEL:15019256882

网友M:
我曾经也有一款板子遇到的现象和LZ的一样,用风枪哄一下板子就可以正常开机,冷却后又不启动,当时用示波器测试晶振是有起振的,且频率是正常的。后来换了一家厂商就好了。最后发现是PPM太大导致的。

网友N(2013-01-21):
啥问题都用,复杂

网友O:
问题已经解决了吧。。。看大家所说,原因是多方面的,学习了。。。

网友P(2013-12-15):
引用 网友O:
问题已经解决了吧。。。看大家所说,原因是多方面的,学习了。。。

您好 ! 小弟不才 近日才加入這個網站

你多的不起振原因有很多

你上面兩個電容大小不一樣 ,這其實沒有對錯
會這樣搭配 可能是vender 提供的

不起振最主要的原因 可能是負性阻抗不足
簡單來說就是 增益不夠大

C2>C3 會比較好 起振時間會比較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