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U1工具编程MPC82E52AE出错啦!

楼主(2009-10-11):
用U1工具编程MPC82E52AE,总显示"Check ID => Fail !"是怎么回事?
适配器是用"Megawin DIP20 toDIP40 2006/8/1 MHB041A001",
是适配器不对吗?
第一次启动电脑端U1编程界面时,出现“固件版本与应用程序不匹配”的提示,我已点确认进行了正常更新。电脑端的U1编程软件是从笙泉台湾官方网站上下载的V1.18版本。

网友A:
厂家出厂的芯片默认是LOCK的,用U1软件AP的左一角有
个"Whole Chip Erase"按钮,可以把LOCK解开,
但要注意的是LOCK解开后,芯片导引码( ISP Code )
也会被清除哦(可用Insert ISP-code重新载入)

网友B:
楼主:使用的适配器正确.
请问楼主,现在好了吗?
如果还有问题,请联系我们13509685401  喻工

网友C:
不是很明白,2#说的和楼主的问题有关系吗?

网友D:
问题最后出在哪里?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按照2楼的方法做的,谢谢2楼的帮助。

网友D:
原来这样就解决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