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简单的电感电压突变问题

楼主(2009-10-11):
如图1的简单LR电路。图2是其电流I-t图。在0-t1期间开关合向A点,t1时
(1)开关突然断开悬空:(2)开关突然断开合向B点
我想问问在情况(1)和(2)C点的电压变化情况。两种情况下C点从0-t1和t1以后C点电压是怎么样的波形?特别是分析一下在开关断开瞬间。

网友A:
理论上,感生电动势是 Ldi/dt (不考虑符号)。在时刻t1,电流i作为t的函数,数学上“不可微”,也就是说 di/dt 不存在。
实际上,要考虑电感的分布参数以及开关的动作时间,电弧的特性,等等。

楼主:
那是对于电感右边?电感左边电压是不是立即降到了0,

网友B:
开关断开的时候。
    假设为真空下的理想电感,电感的负载电阻为无穷大。则反向电动势为无穷大。无穷大的电场使电感两端的电子脱离电感而在真空中运动。即形成电弧,消耗掉电感中存储的能量。此时电压可看做冲激电压。

打向B的时候
    则电压图像为折线,开关动作前后时刻电压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