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半导体

楼主(2009-10-11):
三极管为什么不能用两个二极管代替?对半导体材料的导电特性的掌握有何经验传授,感觉好难

网友A:
三极管三个极参杂浓度不同

网友B:
接触截面积也貌似差距很大

网友C:
简单来说,三极管有三个完整的区域——发射区,基区和集电区。若把它扯成两个二极管,那算一个还是两个基区,或甚至还能称之为基区吗?

晶体管的功能和其工艺结构有着相当大的关联,不能简单地分拆。

网友D:
我觉得这要用到半导体物理的知识,当用两个二极管代替一个三极管的时候,金属和半导体接触会产生接触电效应,所以两个二极管连在一块不能等同于一个三极管。所谓接触电效应,网上有详细的资料。
不知道楼主想过没有,一个普通的二极管,按照PN结的形成原理,其内部是有内建电位差,按照这样推论,如果我用一根导线把PN结的两端连起来,应该有电流的,而实际上没有,就是因为这个接触电效应,而我们用的二极管接触端是金属,而不是PN结。

网友E:
我也不太明白这个关系,只知道它的结果而已……

一般的书也讲到三极管有两个PN结,而且也讲到两个独立的PN结凑到一起和“有机地”合到一起的效果太不相同。据说,象三极管那样合并到一起的PN结,可以提供“偷电”条件……反正小偷不靠近人他是偷不到东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