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stm32f103c6t6仿真器连接不上

楼主(2009-10-11):
现在我设计的板子,是用于USB转串口的,用的是STM32F103C6T6,采用的仿真器是开发板STM3210B-LK1上的ST-LINKII,开发环境为KEIL。
到目前为止,我在开发板上可以仿真成功。可是在我连接到我设计的板子时,keil就会提示can't holt zhe core.
目前检查的情况是:JATG的八个线连接正确的,芯片上电正常。
我之前用V8T6也做过类似的设计,是应用正常的。是不是V8T6和C6T6在JTAG的电路上有区别?
想请教高手,会有什么情况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A:
请检查供电和复位电路,尤其是VDD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