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请教:图中几种方式类型的电磁感应效率

楼主(2009-10-11):
.
     图1至图5中分别有几种电磁感应方式,想请教哪种方式的电磁感应效率最高,也就是线圈中产生的电能最大。谢谢!
---------------------------------------------------------------

图1:感应线圈由弹簧悬置于磁铁的上方,由振动因素致使线圈上下运动,由此从线圈中产生电能。

图2:方式和图1相同,但在感应线圈中置有一软铁,由振动因素致使线圈中产生电能的同时,使线圈具有磁性,加入软铁后,磁力加强,会同时加剧与下方磁铁的运动。

图3:感应线圈为环型,由弹簧悬置的磁铁置于线圈中央,由振动因素致使磁铁在线圈中上下运动,由此从线圈中产生电能。

图4:磁铁为环型,由弹簧悬置的感应线圈置于磁铁中央,由振动因素致使线圈在磁铁中上下运动,由此从线圈中产生电能。

图5:由4块磁铁组成,极性和排列方式如图所示,由弹簧悬置的线圈位于磁铁中间,由振动因素致使线圈在对称排列的4块磁铁中上下运动,由此从线圈中产生电能。

网友A:
理论上是一样的。

网友B:
都不好,图5更是不对 。

磁,也是需要磁路的,可以向喇叭学习。。。

楼主:
只想知道哪个效率相对会高点。

网友A:
楼主对“效率”这个概念的理解可能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