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循环了: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SPI_I2S_FLAG_TXE)==RESET);

楼主(2009-10-11):
void hanzireadone(u8 *pBuffer,u8 qu,u16 ReadAddr)
{
unsigned char i;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0);
   hanzi_cs_l;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SPI_I2S_FLAG_TXE)==RESET);
   SPI_I2S_SendData(SPI2,qu);
  green_led_on;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SPI_I2S_FLAG_TXE)==RESET);
green_led_off;
   SPI_I2S_SendData(SPI2,ReadAddr>>8);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SPI_I2S_FLAG_TXE)==RESET);
   SPI_I2S_SendData(SPI2,ReadAddr);
   for(i=0;i<32;i++)
   {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pBuffer+i)=SPI_I2S_ReceiveData(SPI2);
   }
   hanzi_cs_h;
}

到这里就死循环了,好象TXE一直为0,SPI2好象没有发送,好象发送缓冲区中一直有数据
  green_led_on;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SPI_I2S_FLAG_TXE)==RESET);

MOSI 和MISO和SCK电压在0。8V左右,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你的内核运行速度是多少?SPI的运行速度是多少?你的SPI的SCK频率是多少?
你的问题与这三个频率有关。

网友B:
其实自己也没去测过
自己都不知道

网友C(2011-03-25):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
一开始好用 读取数据没问题,后来就进入到 死循环
按照其他说的 加延时、改动数据等都不成功

后来考虑,它一直在RESET状态,硬件上一直是低电平,怀疑是IO的电平状态有问题
我在DATA数据线上 都加了10K的上拉电阻 ,这样就解决了 。你可以试下

网友D:
MOSI,MISO还有SCK在空闲状态尽量保持高电平
这就是为什么加上拉能够解决问题的原因。当然,进入死循环还是有很多原因,最基本的先检查初始化是否正确,然后再看看硬件是否真正连接?

网友E(2012-08-07):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F(2012-09-19):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的?

网友G:
spi的时钟打开了吗??多半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H(2013-09-02):
RCC_APB1PeriphClockCmd( RCC_APB1Periph_SPI2 , ENABLE );
出这个问题的人99%都是由spi1改写的代码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SPI1 , ENABLE );

赞一个,必须得对时钟树有了解才不易改错。

网友I:
帮楼主顶一个   这一块   不是很了解   希望有高手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I:
话说   我也要将底层驱动这一块好好学一学了

网友J(2013-10-11):
引用 网友H:
RCC_APB1PeriphClockCmd( RCC_APB1Periph_SPI2 , ENABLE );
出这个问题的人99%都是由spi1改写的代码
RCC_AP ...

正解   谢谢!!!!

网友K:
引用 网友H:
RCC_APB1PeriphClockCmd( RCC_APB1Periph_SPI2 , ENABLE );
出这个问题的人99%都是由spi1改写的代码
RCC_AP ...

如何设置呀?

网友L(2014-04-15):
把SPI的寄存器窗口关掉就可以了,原因是寄存器窗口在的到标志位值时已经读过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L:
把SPI的寄存器窗口关掉就可以了,原因是寄存器窗口在的到标志位值时已经读过了 ...

??

网友N(2014-11-28):
引用 网友H:
RCC_APB1PeriphClockCmd( RCC_APB1Periph_SPI2 , ENABLE );
出这个问题的人99%都是由spi1改写的代码
RCC_AP ...

这哥们的答案是正确的。解决了问题。感谢!

网友O:
引用 网友H:
RCC_APB1PeriphClockCmd( RCC_APB1Periph_SPI2 , ENABLE );
出这个问题的人99%都是由spi1改写的代码
RCC_AP ...

非常非常非常感谢。
我在改写的时候其实已经将SPI2的总线看了,也参考了很多人的代码,但是怎么就是没注意到RCC_APB1PeriphClockCmd这句没有跟着改过来,陷入思维定式了。
再次表达感谢,帮我解决了4个多小时的问题。

网友P:
非常感谢,同样的问题,就是SPI1改SPI2的时候时钟没改~

网友Q(2015-01-16):
引用 网友L:
把SPI的寄存器窗口关掉就可以了,原因是寄存器窗口在的到标志位值时已经读过了 ...

怎么关SPI的寄存器窗口?

网友R(2016-06-03):
我遇到这个问题是因为主函数里没有加spi_init();

网友S(2017-05-10):
我解决的是    看看SPI时钟打开对不对 然后记得将SPI和Flash的初始化放在main里

网友T(2019-11-20):
引用 网友R:
我遇到这个问题是因为主函数里没有加spi_init();

爱死你了,这个初始化我添加在别的函数里面去了

网友T:
引用 网友R:
我遇到这个问题是因为主函数里没有加spi_init();

太棒了

网友U:
主函数 没有初始化???这样的操作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