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提取这种信号

楼主(2009-10-11):
如图所示:这是从汽车点烟器插座上测得的波形,发动机转速的高低与负脉冲尖峰的数量成正比。现在想把这个尖峰取出来作为发动机的转速信号,请教各位应该才能做到,能否提供一个电路做参考,谢谢!

网友A:
简单地说,用带通滤波。

网友B:
楼主如何确定这个波形是点火造成的还是喷油造成的呢?

网友B:
发电机造成的

网友C:
有点难度,倍频程过大

网友D:
哈哈,3楼也问得太搞笑了吧?

LZ,可以计算宽的脉冲,也可以计算那些小的锯齿,都可以的
自己去想想:)

网友E:
好像很深奥

网友F:
用电容耦,再用运放放大后整形

网友G:
我想的比较简单,用比较器,,就不结了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热情帮助。再请教MAYCHANG,如果采用带通滤波器的话应该怎样搞才行,能否提供一个大概胡思路?谢谢!

网友A:
“胡思路”?

如果插座取出的信号中负脉冲足够大,9楼的方法就很好。
如果噪声太大,用9楼的方法得到的信号经常出现错误,才需要带通滤波。滤波器的带宽应该与要提取的信号频率范围相同。滤掉噪声后,再用9楼方法提取。

楼主:
谢谢MAYCHANG,字打错了,很抱歉!谢谢指教,我就用这个思路去搭个电路试一下。再次谢谢各位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