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9-10-11):
请问,这个 CSD_waSnsBaseline[] 包含的原始数据是否指的就是扫描过程中传感器的数据呢。这个数据是怎么样变化的呢?

请指点

网友A:
CSD_waSnsBaseline[]只是扫描过程中每个sensor的baseline数值,只要baseline变化此数组就会有变化。 CSD_UpdateAllBaselines(),CSD_UpdateSensorBaseline(),CSD_InitializeBaselines()三个API会影响到这个。

CSD_waSnsResult[]应该是扫描过程中传感器的扫描数据。

网友B:
英文的datasheet的确挺难看懂的:sleep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