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一个二级三极管放大电路困惑了很久……

楼主(2009-10-11):
该电路为多路红外接收电路,接收的信号是电平4us左右的脉冲。用A0 ~ A3 选则通道。好像是布线的原因,有个别的通道在没接收到任何信号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震荡,振幅在0 ~5V 之间,震荡频率在125KHZ左右,已经淹没了正常的信号。但大多数通道都没有这个问题。已经布过两个板了,而且还囤积了不少板。想问下大家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我自己尝试过的方法是增大C530pF左右,这样就可以消除震荡,但是同时也使得输入的脉冲信号变长,不能迅速反应脉冲信号值的变换(该输出信号是接到AD芯片测量的)。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减小R2的值,我自己认为就是减小放大的倍数,但是这样同时带来的问题是,不适合远距离的传输。另外一种方法是增大C3C4的值,至10uF左右,这样是能一定程度的减小震荡的幅值,但是不能消除。产看了相关的网络资料:
http://www.**/tech06/te074017.asp
好像跟我的情况比较类似,但我不知道 用什么方法,才能有效的消除这个震荡,又能使电路正常使用。
麻烦网友们帮忙看下 :)

网友A:
问题很可能出在R3C3R4C4上。
去掉R4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