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力载波

楼主(2009-10-11):
工作要做一个井下仪器,只能用2根线同时提供井下仪器电源和进行数据传输,而且是直流供电,有个又经验的同事做了一个方案,设计到4~20mA电流,hart变送器加降压,但我感觉这个总框架就有点问题,本人见识少,刚工作,希望大家看一下这个架构理论上行的通不。原理框图如下

网友A:
关键看一对电缆要带多少节点及节点的负载大小,如果只带一个负载不大的节点的话用电流环最简单,多节点重负载的话用载波,多节点轻负载的话可用总线,衡量原则是总线的带载能力。

楼主:
节点不多,负载只算传感器和信号调理部分目前100多mA电流,不知道算不算重。我看hart传输还用到电流环,电流环大小本身就代表信号还要把信号调制上去不是重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