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精确测一个物体从开时下落到触地时的时间?

楼主(2009-10-11):
我主要是测电机的转动惯量,像用重物下降法来测
不知道各位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

另外直流电机电动势常数Ce怎么测试??

网友A:
为什么不直接测电机转过的角度?

网友B:
方法太多,
要知道哪种最好的话你最好去请教彭建学

楼主:
maychang大侠说说  测角度干嘛呢  我用固定高度测下降所需时间不好吗
再说了  我怎么测角度呢   在电机上面绕根线 看被绕了多少圈?

楼主:
徐公子别打哈哈啊    倒是说说什么方法最简单   要求不高

网友B:
很疑惑,
没搞明白你顶楼标题中的方法和“测电机的转动惯量”有啥关系

PS:
我没有打哈哈啊。

楼主:
我让电机转轴悬挂一个重物  通过测量重物在固定高度的下降时间来算出电机转动惯量  不可以吗

网友A:
三个红外发射-接收,测量遮断光线时刻,计算时间。

彭建学做过类似的仪器,好像有产品的。如果有现成产品,买一个就是了。

楼主:
嗯  多谢  我先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方案

网友C:
既然要求不高,为什么不直接测转矩呢?
测一下到额定转速的时间曲线

网友D:
楼主的想法没有理论依据。

网友E:
不是有转速器吗?去买一个,测马达的测速不就OK了,要不自己做一个也行呀,

网友E:
用红外反射的原理做一个,计算他转了多少圈,然后在电机上加一个小板当扇叶,就可以了
测转速议就这么做的

网友A:
楼主的想法是有道理的,但未考虑实际情况。
楼主是要在电机轴上绕几圈细绳,绳末端系一重物,放手让重物带着电机旋转落下,测定下落的距离和时间以及电机轴的直径。由重物质量可得细绳上拉力,再由轴的直径可得力矩,由下落距离和时间得到电机转子的转动惯量。
但电机轴承的摩擦不可忽略,而且轴承的摩擦并非常数,且经常变化。重物质量不够大的话,可能电机连转都不转。

楼主:
嗯  我就是像maychang大侠那样考虑的   摩擦力矩给他忽略了  先大概测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