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视频传输有哪些芯片可选?

楼主(2009-10-11):
我想将标准的视频信号通过无线方式传输出去,有没有现成的芯片?最好是数字方式的。

网友A(2010-03-09):
模拟的倒有一些

网友B:
视频光端机(a/d-串行)+发射组件(至于使用什么样的调制解调方式可以自由按照自己的系统任意设计),这就是你要的数字方式的将标准的视频信号通过无线方式传输出去的方法了

网友C:
视频(PAL)——》SAA7115——》DM642——》ETHENET PHY——》无线AP——》无线AP——》PHY——》DM642——》SAA7105——》PAL视频。。。
:L:L:L:L:L:L:L

网友D(2010-04-14):
无线信号能在水中传播吗!?

网友E:
无线不能在水里传输的

网友D:
无线不能在水里传输的
引用 网友E:

不会吧!我见过一个老头儿,坐在湖边,用遥控器控制一个80CM左右的潜艇模型,一会下去,一会上来的。挺好玩的呀!

网友F:
谁说无线不能再水里传输?

网友G(2010-05-14):
显然不能,看看电磁场电磁波就知道了。

网友H:
水中传播的是超声波,叫声纳系统。。。。。。。。。。。。。

网友I(2011-05-18):
这个主要看无线传输频率和对应的传输介质,用于水中传输的大都是低频。

网友J:
模拟的好像有

网友K(2011-08-14):
AS44CE373/374/375, Abilis 品牌,原Freescale 产品。

网友(2011-10-25):
无线电波可以在水中传播,水中有电磁波

网友:
有能量的物体都有电磁波

网友L(2012-09-04):
原摩托罗拉分出来的飞思卡尔最后分成abilis品牌的射频IC:AS44CE373,AS44CE374 AS44CE375,我公司专业代理abilis系列的射频IC,欢迎广大客户来电咨询..悦晨科技吴先生,15914045886,

网友M:
芯睿滴
谢S:18718935822 QQ:11922953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