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通过无线方式一秒钟传输200k 字节,有什么好的方案吗?

楼主(2009-10-11):
就是想做一个内部的无线传输装置,能内部联网,但不能用现成的无线局域网技术,只能自己用芯片搭建,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案或者芯片可选?

网友A:
这种自定义的解决方案价格会很高(可以考虑用OFDM),如果wifi的方案价格以百元量级考虑的话,自定义的方案价格肯定以十万元量级来计算,研发成本要考虑的。不知楼主承受能力如何?

网友B:
短距点对点很简单,用普通2.4G信道即可,联网需自行编制合适的协议,看你有没有这个能力了。

网友C:
我们在做这个,树形网,433信道,通信速率100Kb,1s可以传输超过2M的数据。

网友D:
1s可以传输超过2M的数据。

---------------------------真的这么牛吗,俺得好好学习学习。。。。。。。。。。
ls用的啥芯片这么牛啊。。。。。。。。。

网友C:
不好意思没表达清楚,是单个频道的速率是100Kb,芯片是普通的CC1100,我们采用多个频道同时工作

网友D:
100Kbps
1100的数据量不是太高的。考虑到距离使用低速又少不少。

真正远距离(300m上)高速度只能加大功率。

可又不允许。

单芯片最大功率就是si4432的20dbm

也只能500m城市

网友C:
这些微功率的收发芯片的实际通信距离的确有限,看来wifi的方案适合,但好像比较少人用wif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