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b0x IO口操作问题求助

楼主(2009-10-11):
板上GPF5~GPF7控制LED,将这些口设定为输出后,通过PDATF可以控制输出,但是通过PDATF寄存器回读时,和设定值不一样,这样正常吗?手册上确实是没有说输出口对应的DATA寄存器回读值和设定值一致。

pPIO -> PDATF = 0x1ff;
pPIO -> PDATF |= 0x40;   //这种操作就会出现异常结果,如将GPF7设成0了

网友A:
设置成输出,通常不会回读。只有设置成输入才会回读状态

楼主:
GPF6是指示告警用的,GPF5是指示运行状态用的,支持回读的话各自用下面的命令管好自己就行了,这是一种经常用的编码方式。
pPIO -> PDATF |= 0x40;   //这种操作就会出现异常结果,如将GPF7设成0了

网友B(2010-02-14):
PDATF寄存器 在那里察看它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