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无法修改AD模块的相关寄存器?

楼主(2009-10-11):
芯片是STM32F101T6 ,想用AD模块,但是按照外设库3.1.2中的例子对AD模块进行初始化,如下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执行完毕后,发现所有的AD的寄存器都没有被修改,想直接在RMDK的内存查看栏里查看地址0x40012400开始的内容,值都是0,也无法修改,但是用软件仿真的时候这些值的修改都是没有问题的,这是什么原因呢?各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你打开ADC模块的时钟了吗?

楼主:
没有,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