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TFM无法接收问题

楼主(2009-10-11):
本人想做一个用电话远程制家用电器,现已完成了振铃检测和自动摘机功能,但实验DTMF信号接收时,却发现,电话线上根本没有信号传过来,请问这是为什么,是不是因为DTMF信号太少,我检测不了!由于设备条件的原因,我只能用万用表检测信号而已。在发送端,我能用万用表检测到DTMF信号发出所引起的电压变化,而在接收端,却检测不出来,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A:
唉,
DTFM信号是音频信号,你应该用个有源音箱串个电容搭上去听

如果听不到,那就很可能是你的摘机电路设计不当,被它短路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回复我这个问题!
我是用继电器实现摘机,且串连了一个680欧的电阻,何解摘机后,我在发送方,按键时,能用万用表检测到电压变化,而在接收方,却接收不了?至少能检测到一点变化吧!如果信号被短路带了,请问具体要怎么设计才可以?

网友A:
唉。。。
你按键时IC的状态变化当然很可能造成静态电流变化,从而导致端电压变化;
但电话系统是近似恒流传送的,而且其保证的频响范围是300~3000Hz,很明显不包括直流,所以这个直流电压基本上是没可能传到接收端的

而你真正需要得到的是什么?
当然是DTMF音频信号,那音频信号应该怎么测???
要么用耳朵听,要么就接个DTMF解码IC,比如MT8870、HT9200之类的接收,你用万用表想测什么???

就算要用万用表测,也得用小量程的交流档吧?

网友B:
在电话线上并一部话机监听最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