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42开关电源讨论,请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2009-10-12):
输入AC24v,输出5v和9v,
选用芯片uc3842,加变压器隔离输出,
原来纹波还可以(5v20mv左右,9v100mv左右),视频无干扰,现要增加一个模块要供电(12v/5W),
现在选用方法为:把原9V输出改为12V输出,
问题:原电路需要作那些改进,请指点,原电路设计为13W 左右,
现在换了一个12V输出的变压器(将9V匝数增加),现在问题是很多器件都很烫,如启动电阻温度高达80度,还有变压器输出后的整流二极管也很烫,包括变压器也比较烫,还有桥堆,请大侠多多指点!小弟在这里跪谢了!
电路见附件,请大侠指点

楼主:
请各位大侠指点下,再次感谢!比教急

网友A:
打不开,建议转PDF

网友B:
是啊,PROTEL找不开,PADS也打不开。

网友C:
你这个图打不开啊

网友D:
Protel Schematic.pdf (24.1 KB) 我能打开啊,顺便上传,请高手指点

网友E:
R29你用202,是否2000欧?

楼主:
谢谢6楼兄弟,麻烦各位前辈指点下

楼主:
输入AC24v,输出5v和9v,
选用芯片uc3842,加变压器隔离输出,
原来纹波还可以(5v20mv左右,9v100mv左右),视频无干扰,现要增加一个模块要供电(12v/5W),
现在选用方法为:把原9V输出改为12V输出,
问题:原电路需要作那些改进,请指点,原电路设计为13W 左右,
现在换了一个12V输出的变压器(将9V匝数增加),现在问题是很多器件都很烫,如启动电阻温度高达80度,还有变压器输出后的整流二极管也很烫,包括变压器也比较烫,还有桥堆,请大侠多多指点!小弟在这里跪谢了!

楼主:
怎么没人用过的吗?

网友F:
原来不烫吗?

网友F:
电阻发烫说明电阻2端得压降比较大,好像这里的启动电阻阻值比较大吧

网友F:
二极管烫,用示波器测下工作频率是否超过了二极管的反向恢复时间

网友F:
桥堆也发热?那开关管热吗,会不会是短路了?  本人菜鸟刚学电源,说错不要扔香蕉.....

网友G:
线路不是你要考虑的,开关电源(单端式)对变压器的相位有要求,相位错,工作当然不正常,发热的部位就很多,捡查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