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中怎样表示二进制数据?

楼主(2009-10-12):
(无正文)

网友A:
有些编译器支持,有些不支持,支持的如PICC、ICC等:0b11110010

网友B:
0B11110000

网友C:
这问题都有人问!
也许是我落伍了!

网友D:
标准C是不支持的。

网友E:
俺一般都直接写16进制数字的,二进制很少用。写多了就很熟悉了,。

网友F:
一般都是写成十六进制的,又是为了直观会增加二进制注释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我只是奇怪怎么好多书都没有说这个问题。现在明白了原来是C不支持要用注释啊

网友G:
好像不支持二进数。

网友H:
keil好像不支持

网友I(2013-10-29):
用个宏就可以了

比如:
    i = _0b(11110000);

网友J:
我做了个宏文件:binary.h
#define B11111101 0xFD
#define B11111110 0xFE
#define B11111111 0xFF

#define B0000_0000 0x00
#define B0000_0001 0x01
#define B0000_0010 0x02
#define B0000_0011 0x03
#define B0000_0100 0x04
#define B0000_0101 0x05

网友K(2017-02-11):
C语言中没有二进制的表示方法,可以转成十六进制,或八进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