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和CAN互用的问题

楼主(2009-10-12):
听说USB和can不能同时使用,我想用STM32F103作一个USB转CAN的转换器怎么办呀

网友A:
请选用STM32F105

楼主:
不知道ST为什么要把103的USB和CAN 的缓冲区要设计在同一个缓冲区内,不知道是出于什么高见,我的产品就想使用同一款CPU,选择时就看见了他的多个接口,可是作了产品后才发现USB和CAN的缓冲区相同,唉又得换!!!!!!!!!!

网友B:
嗯,碰到这种情况是蛮郁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