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转换时,后面的运放一般接什么类型的

楼主(2009-10-12):
大侠各位好:
    我在做DAC的过程中,其实应该是个蛮简单的过程。前面DAC转换芯片用的是DAC0832,后面接的是LM358。在实验板上试验出等确实是一会亮一会暗,基本达到效果的,但是后接LM358之后测试的电压,只有0.6V左右,求高手能分析下,感谢不尽,谢谢!

楼主:
是LM358用的不对吗?还是什么原因,谢谢,在线等待。。。

楼主:
或者现在可否推荐一款芯片,使得输出为电压型的,8位,比较精确的,谢谢

网友A:
看手册,应该是电路接错了

楼主:
不是的,就是后面的运放不对吧,可否推荐一款DAC转换芯片是电压输出型的芯片,有谁用过吗?谢谢,请指教!

网友:
我的DA也是直接带LM358的,很好使,至少对于我使用的环境,去找一片串行的DA吧,我用的内带参考电压的,几根连线,我硬件这么烂的人也只用了一天就整好了

楼主:
l楼上的您好,请问下你有的是哪款的DA?谢谢

楼主:
我用的是0832的

网友:
DAC7611单路,双路是DAC7612,比较老的DA,个人推荐还是用DAC7611好点,7612上过两次当,都怕了

楼主:
我用的是8位的,想用并行的呢,可否推荐下呀

楼主:
有什么用的比较好的芯片可以推荐吗?

网友:
公司以前好像用的TLC7528,8位并行的,要不你去www.analog.com慢慢找一下看

网友B:
不知道你的电路怎么接的,DA芯片没用过,我是用PWM滤波做的,后面也接的是358,没出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