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利用WIFI监控工控设备方案

楼主(2009-10-12):
系统由笔记本和被控设备组成,二者通过WIFI连接。不需要接入互联网。被控设备上做一个嵌入式系统,跑监控软件,电脑通过WIFI像访问网页那样获取设备运行数据。

有一些疑问,这个方案可行否?如可行软件复杂程度和成本几何?
有没有其他更合适的方案?

网友A:
可行,但复杂度和成本都较高

楼主:
硬件成本300能不能拿下?

网友B:
我有现成的串口转WIFI模块,距离300M,500元。要不?

网友C(2010-09-23):
哈哈,看看这一款吧,你一定会感兴趣的 支持网页访问哟,请参考 https://bbs.21ic.com/icview-197251-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