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流测试

楼主(2009-10-12):
现有一产品`整机工作电流大约10MA左右``220V供电```
采用什么方式才能去把采集电流``采集后`放大处理`送A/D 最后显示出来``
求高手指点一下```这么小的电流用什么方法去采集```

网友A:
拿块数字万用表,采集、放大、AD、显示,全有了。

楼主:
:o
我要做的是测试产品性能的工装``这只是其中一部分``
电流太小``现在还没想到什么办法去采集```

网友A:
10mA电流可不算小了,正是最容易测量的电流范围。10mA要是嫌太小,10uA甚至10nA怎么办?
既然是做个工装,用块数字表是成本最低而且最省事的办法。

楼主:
:'(
要是老板同意用一块表去测`我就没这么麻烦了```
10MA对我来说采集都很老火了`
有没有什么办法简单点的``
还麻烦```指点一下``
先谢谢了`

网友A:
告诉你的,就是最简单的方法,而且成本低,省事。
你的老板好像不注意经济效益(也许他有另外的考虑,这很难说)。你是连这么个10mA也觉得太小。

网友B:
是哦    你 采集 放大 AD 显示要不便宜吧

网友C:
楼上的楼上说的很对,应该最简单,最省事的了,成本也很低廉。你只需要给它提供一个电源就OK了

网友D:
难道没有数字万用表吗?去买一块吧,便宜的也就几十块钱,一个公司都出不起吗,我个人都买了一块。整机检测也要讲究效率,一些没必要的步骤完全可以避开。绕了一大圈想说明什么呢?

网友D:
如果没有回路端口而且是交流的话,还可以使用钳形电流表,不过这玩意贵了点

网友A:
楼上的,用钳形电流表量10mA电流?你给我找块满度50mA的钳形电流表看看。

楼主:
都说了半天``好像就没给我说说有些什么方式可以去用啦``

老板给我讲的就是用单片机来实现`

大侠们```我只是想你们给我推荐一下用什么东西去采集`
用不着这样吧``

网友E:
用电阻取样,AD,甚至数据处理都隔离,当然还要隔离电源供电。

楼主:
220V的交流电上面如何采用电阻取样`?

我最初的想法就是用互感器``但是5A/5MA``基本上就不行`打电话问了一下`在做下的话`就没精度了`

网友A:
楼主总算把自己的问题说清楚了。
用电流互感器成本可能比较高。一定要用电流互感器的话,自己绕一个1:1的小工频变压器,匝数(电压)按照10V设计,线径(电流)按照100mA设计,次级接个不超过2-3欧的电阻。精度可以满足误差2%的要求。
220V交流电阻取样完全可以。只要该测量电路独立供电,完全悬浮起来并与外壳绝缘即可。数字万用表测量220V上的交流电流时是怎么做的,照样做。

网友D:
楼上的,用钳形电流表量10mA电流?你给我找块满度50mA的钳形电流表看看。
引用 网友A:

钳形电流表最低可分辨0.1mA的交流电。最大可达几A,甚至上千A。10mA的电流会测不出来吗?

楼主:
感谢大侠们`!~!

现在有点眉目了``

电阻取样`后用555在做一个V/F转换`用光偶传出去`
我想用阻容降压`对前面部分供电`;

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网友A:
回17楼:
何必呢?
555做V/F转换并不精确。
既然用了单片机,选带A/D的单片机就行了。电阻取样后经一级放大,A/D转换直接得电流数据。
阻容降压,最好不要用。用个小工频变压器,几块钱。用阻容降压成本低,但用块数字表成本更低。已经决定采用单片机,就别怕多花个小工频变压器的钱。

楼主:
嗯 有道理``

网友D:
楼主的想法是有办法实现的,先用一个大互感器连接被采样机,再串一个微型电流互感器起到桥梁作用,再AD ,这样就达到单片机所需要的电流了

网友F:
光偶+电阻

网友G:
串个100欧姆的电阻到地,cpu采集电压!!

网友H:
我有个办法,用线性光偶,将基极端串联在电路中,从集电极和发射极取电流,不是想怎么取就怎么取了!!!

网友H:
当然,计算稍微复杂一点,因为有类似整流的东西(光偶)在里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