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采集,需5豪欧电阻,市场上好买吗?

楼主(2009-10-12):
想采集0~10A电流信号,采用的芯片是MAX4070。据说MAX471停产了?

看到datasheet里说明要测10A电流,需要5豪欧的电流感应电阻,这么小的电阻,不知道市面上有没有这样精密的电阻,好用吗? 想请教一下有经验的朋友,谢谢

网友A:
工业标准是75mV,楼主为什么要50mV?
这样的电阻有售。一般的电表厂有产品,叫分流器。价格不菲,体积也大,但保证精度。要便宜的,tyw曾贴过某厂家的产品,价格便宜,体积小,可以焊到电路板上,精度不保,需要逐台设备调整。

楼主:
哦,我是想测10A电流,max4070的电流测量10A的表格上对应着选取5豪欧电阻。找到一个10A采用50mv对应这一个5豪欧电阻。   15A对应75mv采用5豪欧电阻。

谢谢2楼朋友

网友B:
其实,如果要求很低的话,可以用鏮铜丝的,我是做短路保护,就是用康铜丝采集,并且还可调,电阻大了在康铜丝上点一点焊锡,电阻小了用偏口钳子在康铜丝上夹一个缺口。

网友C:
做电表的一般用康铜丝

网友D(2009-11-14):
我公司有5豪欧电阻 1225封装 3W TCR=300 如有兴趣请发邮件至frankner@sina.com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