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串口通讯程序哪出了问题?

楼主(2009-10-12):
这是我写的一个很简单的通讯程序,调试了半天就是收不到数据,也没看出哪里出现了问题,请大家帮忙分析分析。
#include <reg52.h>
unsigned char data x;
void main()
{
init();
X="a";
wr_data(X);
}
void init()
{
SCON=0x50;
TMOD=0x20;
PCON=0x80;
TH1=0xFD;
TL1=0xFD;
TR1=1;
EA=1;
ES=1;
}
void wr_data(X)
{
SBUF=X;
while(TI==0);
TI=1;
}

网友A:
void wr_data(X)
{
SBUF=X;
TI=0;
}

这样改一下。

楼主:
试了下,还是不行!:Q

网友B:
#include <reg52.h>
unsigned char data x;
void main()
{
init();
X='a';
wr_data(X);
while(1);
}
void init()
{
SCON=0x50;
TMOD=0x20;
PCON=0x80;
TH1=0xFD;
TL1=0xFD;
TR1=1;
EA=1;
ES=1;
}
void wr_data(X)
{
SBUF=X;
while(TI==0);
TI=0;
}

网友C:
循环 同LS

网友D:
这是我写的一个很简单的通讯程序,调试了半天就是收不到数据,也没看出哪里出现了问题,请大家帮忙分析分析。
#include
unsigned char data x;
void main()
{
init();
X="a";
wr_data(X);
}
void init()
{
SCON ...
引用 网友E:

这程序能编译通过?楼主强人啊!

网友F:
没有声明函数....

网友G:
这样能也编译过吗?INT()没声明

网友G:
程序结束,是不是还要做个死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