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计算才能保证在+90~-90度范围内功率因数都正确?

楼主(2009-10-12):
本人利用FFT的方法分析出U和I的y和x轴的基波分量(精度很好,在没有校正的情况下,和福禄克表几乎没有差别),希望利用反三角函数atan(y/x)计算U和I的角度,然后用U、I的角度差计算功率因数;但是,我的计算结果却常出现莫名其妙的负值,例如在U超前 I  50度时COS=0.64,当U超前 I  60度时结果是-0.5(应当是0.5),晕死了!如何利用atan(y/x)函数的y和x的极性进行修正??希望大侠指点。

网友A:
目前大多算角度都是根据反正切来计算角度,通常是用逼近的多项式来模拟反正切函数。但这个逼近的函数是在第一象限内逼近的,所以四个象限内的计算都是先映射到第一象限再计算。像你这种情况的计算,步骤应该是这样的,根据FFT的结果,计算出P、Q(如何根据FFT结果计算功率自己去查公式),然后根据P/Q得到反正切值,再根据此结果计算第一象限内的角度。之后根据P、Q的正负号,来得知角度所处的象限,得出角度。

网友A:
忘了补充一点,如果你的最终目的不是计算角度而是计算功率因数的话,是不必计算出角度来的,只需要根据P\Q即可计算出来功率因数来,而且是带符号的功率因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