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侠们帮我回答一下关于电涡流的问题!

楼主(2009-10-12):
有一铁芯制作的发射/接收线圈,发射与接收线圈所用铁芯完全一致,如上图所示,把硅钢片做成如上图形状,很多片如是的硅钢片叠装在一起,达到一定厚度,于是形成了一个带齿和槽的铁芯,线圈便绕围绕硅钢齿绕制。
此应用的目的,发射部分是要通过通电绕线铁芯在靠近它的金属上形成电涡流,接收部分是要通过绕在铁芯上的线圈感应出电流。
我的问题是:
1、
为什么硅钢片的齿和槽的宽度是2mm,说是与频率/波长有关,这个原理在哪里?
2、
为什么在绕线时,线越是靠近槽的底部,其Q值越高(我暂时把它单纯的看作是电感与电阻间的比例值),越向顶走越低呢?
3、
当把这个铁芯当作接收部分时,在它上面绕两组线圈,比如上面共有4个齿,那么,第一三两个齿上绕第一组线圈,第二四两个齿上绕第二组线圈,此时,接收下来的两路正弦信号相位差刚好是180度,这是如何形成的呢?

网友A:
涡流那么大,接收线圈还能感应出多少电流?
整个是忽悠。

楼主:
可能是我没有把情况说完整吧!
发射铁芯是紧靠接收铁芯的,这是一个EMAT的传感器.电流加载到发射线圈上,铁芯与被检金属体中产生电涡流,交变电涡流在固定磁场作用下产生洛仑兹力,在金属上产生振荡,形成超声波传递.也就是电能转换成了机械能.接收部分同理,是把机械能转换成电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