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的稳定可靠

楼主(2009-10-12):
在DSP硬件设计中如何才能保证电源的稳定可靠呢?

网友A:
确保实验板供电的电源有良好的恒压恒流特性。需要查看数据手册,看看DSP的入口电压应保持范围是多少。电压不能过低,否则在通过JTAG接口向Flash写入程序时,会出现错误提示;也不能过高,够高则会损坏DSP芯片。

网友B:
用集成电源模块
做好旁路去耦

网友:
是不是多用线性电源会比较好

网友C:
开关电源的噪声是大了点

网友D:
开关电源也挺好用的,只要配好外围电路,用起来还是挺稳定的

网友E:
我觉的线性电源好些,噪声小,对DSP和其他器件的干扰小,就是效率低些

网友F:
开关电源噪声大

网友A:
在电源处加一个两个电容,一个大点的,一个小点的,不仅能够去除低频干扰还可以抑制高频干扰。
也可在电源突然断点时,由于电容的电压不能突变的特点来保护电源不受损害

网友G:
对,在电源处加电容

网友H:
还是用线性电源吧

网友B:
加大电容是为了纹波
小电容是为了去耦吧

网友F:
不能过高了

网友I:
只要配好外围电路,用起来还是挺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