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0W单相电容启动式电动机驱动求助!

楼主(2009-10-12):
诸位高手我最近开发一款电机控制电路,用单片机驱动继电器来启动单相电容启动式异步电动机,由于该电机容量较大,满载时可达1200w,由于我使用RC电容降压对单片机控制系统供电的与电机共地(L线参考为地),每每电机一起动单片机就复位了!用示波器看过是电机启动时地线有一个尖峰造成单片机复位,请问各位有没有好的办法!谢谢!

网友A:
光电隔离

RC降压供电很危险

楼主:
回复2楼:谢谢!我现在都没有办法了,唯有用开关电源对控制电路供电,但我担心干扰会不会从变压器匝间传过去。还有过零点要抓得很准不然继电器触头会烧黑!

网友B:
采用可控硅,弱电(控制)部分必须隔离。

楼主:
答复4楼:谢谢!但可控硅要加很大的散热片,空间有限!

网友C:
用过零检测可控硅控制继电器

楼主:
答复6楼:谢谢!试过了!连继电器的吸合延时都计算在内了,也不接电机用双踪示波器检测过过零点与继电器触电闭合时间都不行,我用的是PIC16F716的单片机,用三极管复位电路!

楼主:
开关电源调好了,12V/2.4w的!等从新layout试一试!各位比点意见,看我这种用隔离电源的方法是否可行!

楼主:
听取了楼上众多的好意见,为了产品更稳定我在相线上加了一粒可控硅!用MOC3041驱动,如果机器长跑时没有超温,就用了。解决不了散热问题我又可以把它用跳线跳掉!

楼主:
继续发表问题:各位觉得单相异步电动机电气刹车有几种方法,如何实现!因为我做小家电安规要求110V系统的交流电机安全开关断开后5秒内电机要刹死!220V的3秒内刹死!欢迎大家热烈顶上!

楼主:
正在画板中,调试时任何问题我将在网上与大家一起探讨各位不要走开!

楼主:
先上原理图一份!

楼主:
终于完成PCBLAYOUT了!下星期就能调试了!:victory:

网友D:
你都怕干扰从变压器匝间传过去,那开关电源就更没谱了。

楼主(2009-11-20):
你说对了,用开关电源做控制系统供电依然是有开机即停的现象出现!方案失败!还有一个可控硅驱动的,昨天试过,但电机不受控,可控硅BTA16-600B完全打开了!我用的是光耦moc3041,感觉不好用,光偶的Datasheet,应用电路都没指明6脚接可控硅A1极还是接A2极,所以可控硅不受控!还请诸位指教!

楼主:
一切也枉然,就算我用电池供电,在开启电机期间,控制板的供电系统依然有ns秒级的脉冲干扰导致单片机复位,已经于220V市电完全隔离了!依然有干扰我都服了!但我将单片机换成一次性烧写的问题就解决了,电源依然有干扰但单片机不会复位了!

楼主(2012-01-12):
产品上线了,换了单片机就行了,还有注意一下布线!

网友E:
1、原理图的5V滤波电容就一个大电容,没有其它小电容。
2、估计布线也不好。
换芯片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