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一下市场需求二:USB转真正并口,你迫切需要吗?

楼主(2009-10-12):
调查一下市场需求二:USB转真正并口,你迫切需要吗?

    现在很多新款笔记本/台式机都取消了串并口,但是,很多开发工具,工业设备的软件都是基于并口开发的,用户更新硬件比较容易,可放弃原有软件上的投资是比较困难的,目前有几种方法解决此问题:
    1、改成支持USB的软硬件,比如:直接使用USB J-Link调试器。优点是使用新技术,性能得到极大提高;缺点是调试器、加密狗、雕刻机等USB设备都是独立的,每个设备的USB都不同,需要多少设备就要用多少种USB口,相应的软件也都要再次投资,费用极大。

    2、使用PCI卡或者PCMCIA卡等转接,比如:PCI转串口。优点是速度快,扩展方便;缺点是并行槽位紧张,很多用户的这些槽位都用于其他用途了,不能同时支持并口,而USB转并口用USB HUB扩展很方便,可以轻松接十几个设备。

    3、直接硬件连线或者用扩展坞接出并口。优点是使用计算机原生并口;缺点是可能破坏计算机硬件及美观,携带不便,失去了笔记本的意义。

    4、购买带并口的二手笔记本。优点是直接支持原生并口;缺点是这种二手笔记本属于淘汰品种,越来越不好购买,厂商不会为开发工程师这么小的市场保留并口,以后肯定会消失。如果只为了开发而购买二手笔记本不划算。

    ......

    目前市面上有所谓USB转真并口设备,但是,软件设计很差,兼容性不好,有些软件不支持,速度慢。

    假如我能设计一个支持(注意我说的是假如):

    1、支持win2k、winxp、vista

    2、支持所有并口软件,直接HOOK IN、OUT指令,纯汇编加速,针对USB特点优化速度(某些情况下打包发送并口写数据),直接支持并口时序仿真类操作。这样,用户使用giveio、winio等开发的程序也能直接使用。如果用户程序使用标准read、write函数操作,那更可以直接过滤IRP,大大加快速度。提供用户配置界面让用户根据具体情况设置配置,最大限度加速并口操作。

    3、支持用户劫持现存并口,随意指定关联。有些旧的软件不支持动态选择并口,有些只能往固定地址写数据,有了并口劫持技术,想怎么骗就怎么骗,把原有软件骗得团团转,误以为是真实原生并口,这样所有用不良习惯书写的软件也可以直接使用了。

    ......

    总之,就是用USB模仿一个真的并口,速度快(某些情况下可能较慢,有时甚至比原来并口还快),支持所有并口软件。

    进一步还增加并口监视功能,可以用于协议分析,**目的。

    假如有这样的并口产品,你想要吗?

    调查一下:

    1、你需要几个?

    2、迫切程度

    3、用来做什么?

    4、能给你带来收益吗?

    大家畅所欲言,欢迎拍砖!

网友A:
问题是速度上不去......   卡在ususbb上

网友B:
转的就是转的,原理上决定了不可能实现“USB转真正并口”的,因为卡在了USB的包传输机制和帧间隔上

pcmcia卡和express卡倒是能转出真正并口,因为它们的接口本身连接了机内并行总线,并且带有中断线

楼主:
并**互肯定是快不了的,你说的是每次传一个字节,但是,比如:连续读写几K字节,把数据打包一起发,就好象TCP里的Telnet传输字符那样,传一个字节开销太大了,要封装各种协议(TCP、IP、MAC)头尾,实时性很差,不过,Telnet有收集功能,不是每次敲字符都发送,而是等几百毫秒,攒够一批字符以后再一起发送,这样,开销小,用户也感觉不到很大延迟,效率高。对于并口,也可以存储转发,即使应用软件交互,也可以采用手段欺骗它,让它快点吐数据(嘿嘿),以PC内存峰值速度操作并口,攒够数据后再一起以USB线速发送,很多并口应用里应该有大量连续读写操作,比如:烧写程序,这时完全可以加速,操作速度是内存访问量级,虚拟并口操作将超乎寻常地快(毕竟是内存虚拟的呀),传输速度将达到 USB线速,在一帧中传很多个,比如:一次传3个就比1个的提高3倍,一次传100个就比1个的高100倍,诸如此类,这要看智能收集程序一次能攒多少个数据,延迟不能太长,否则有明显延迟,要在延迟和效率间做平衡。办法总是有的,拘泥于一次传一个当然快不了,但是为什么要一次一个呢?骗它一次吐一堆数据不就得了,理论速度马上翻几倍,它要应答就直接回个成功,根本不需要在设备端解决,机器很笨的,大不了开放个脚本接口给用户,根据需要为每一个应用程序写一个优化的欺骗程序,最大限度优化IO速度。某些交互可能不能优化,但我想占的比例应该比较小,大量操作都是连续的。只要应用程序是连续写,那么模拟高速时序也不在话下,甚至比以前快很多很多。不多说了,发挥想象力自己想吧!

网友C:
楼主把问题想像的太过于简单了。

网友B:
LZ想的太简单了,比如很多并口工具是模拟IO时序的,比如将某一位置低,然后延时几十微秒后置高,再延时几十微秒...
再就是交互,某些IO是输出,某些IO做输入,那就跟复杂了

象这样的操作,基于包传输机制的话怎么保证时间的准确性?
怎么做才能做到端口变化和程序实际发送的时间一致?

网友D:
不需要了,需要与PC机通讯的设备大多内置USB接口了.做Exprees接口的并口卡倒是有些人赚到钱了.不过现在也很难做了.

网友E:
lz晚了....这个东西估计难赚钱了

楼主:
即使工具都发展到USB系列,并口也是必备的。要不然为什么微软开发了windows还要继续支持DOS程序,为什么Intel还要向下兼容X86,直接更新不就完了,软硬件升级虽然不贵,但是用户前期在产品上的巨大投资实在是太贵太贵了。而且并口是统一的,USB口每种设备都不相同,最主要是基于并口的大量软件太有价值了,不用白不用。

    USB转并口的价值是多少呢?普通人理解就是一个并口的价格。其实,有了USB转并口,你就不必购买新的软件、硬件,不用买二手笔记本,不用培训员工(熟悉新工具需要时间,此时不能创造价值,但工资还要照发),不用招新人,一根并口线插很多设备(USB可是每种都不同哦),自己原来开发的程序依旧可用,可以继续卖钱。

    技术上问题应该不大,但是中国盗版太厉害了,不知道大家是否接受“软硬件免费,服务收费”这种模式,以前那种“一次购买,终生拥有”对买卖双方都不公平,买的人可能用不了几次,却要花全价,卖的人只能赚点辛苦费,如果把软硬件都免费了,根据服务收费好不好呢?就是所谓的软件即服务理念,产品只租不售。

    在服务器端实现并口云,用户端软硬件免费,购买服务送设备,在服务器数据库里注册用户名、密码,软件第一次使用时输入注册信息,在云端实现认证鉴权,是合法用户就允许后台下载并口驱动引擎组件,此组件在客户端虚拟机的RAMDISK里运行,关机就随内存一起挥发,再次使用需要重新下载,但这次是后台自动联机,用户感觉不到。如果是非法用户或者多人共用一个帐号,那么就禁止下传并口驱动引擎,客户端将不能运行。使用并口云可以灵活实现包年、包月、按次等计费方式;还可以实现“你使用,我付费”方式,让广告商赞助您免费使用(前提是你接受弹出广告,看不看随你);还有节假日全天免费方式,特定人群特定时间免费方式(如教师节、青年节、儿童节)等等。

    如果使用时需要你联网你是否介意?后台肯定不会有流氓插件、后门、恶意软件、病毒等等。引擎在虚拟机沙箱里运行,不会直接操作计算机硬件。

    如果第一次使用时需要联网激活你是否介意?然后租约时间一到自动销毁并口驱动引擎组件。

    你喜欢买还是租?

网友A:
疯了...         问题是你无法解决USB转并口技术上问题,还谈什么卖东西...

网友F:
不像搞技术的,倒像搞营销的,哈哈

网友G:
技术实现可行性,见6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