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877A中AD转换问题点

楼主(2009-10-12):
5v供电,通过电阻分压,用RA0检测,所得到的AD值。情况如下。电阻分压:1.2v以下,AD值为0-260;1.2v-3.5v时,AD值为0-260;3.5v-4.8v时,AD值为0-1023。感觉1.2-3.5v时,还比较合理,但是还是有问题。这是什么原因。有做过AD转换的,请指点一下。

网友A:
把程序贴处理啊,这样怎么知道问题

网友B:
1.2v以下,AD值为0-260;1.2v-3.5v时,AD值为0-260;3.5v-4.8v时,AD值为0-1023。感觉1.2-3.5v时,还比较合理,但是还是有问题

以上这句真的看不懂

网友C:
不知道楼主的程序是否按照数据手册上的要求写了

网友D(2009-11-13):
这不对吧,根本不成线性啊

网友E:
肯定不对,哈哈哈哈哈,写错了吧

网友F(2010-03-12):
源代码呢~?

网友G(2010-05-11):
什么稀奇古怪的事儿?!

网友H:
很难理解你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