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程序不一样吗 》

楼主(2009-10-12):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uchar z)//程序1
{
  uchar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delay(uint z)//程序2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怎么运行起来的时间 都不样
很纳闷~

网友A:
看看反汇编代码就知道为什么不一样了,一个是字符型,一个是整形,所以y--用的时间也不同。